请问这个是怎么标出来 的?

楼主(2019-08-24):
我用电缆定义就没有那个斜杠,用电位定义就没有那个横线

网友A:
可以单画出来

网友B:
想要隐藏斜线需要点击点位定义点---点击符号数据----点击编号/名称那一栏,选择一个在一排编号里面选择一个斜线是白色的编号,就可以隐藏掉斜线了 可以尝试一下是否能隐藏。谢谢

网友C:
电缆定义要鼠标拖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是单画出来的,可是我看那个图纸都有1000多张,要是所有的都这样画,是不是太繁琐了?
另外请问一下,EPLAN有没有像ACE一样有虚线连接元件这个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