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近日接收一台三肯VM06  45KW变频器,本机带一个45KW的水泵,送修时故障为按操作面板起动按键,可以起动,但是频率在30HZ时就自动降频停机,不报任何警报,有时又能启动成功,拆机后测量全桥整流,开关电源,逆变模块等均属正常,两个7600UF的电容容量也很充足,未发现问题,遂装机上电试机,测直流母线电压460V,45HZ运行时交流输出328V,三相输出也平衡,U、V、W三相对P端直流电压都为231V左右很正常,三相之间的直流分量约为22mV,装机带一25KW的水泵,正常运转,但是两天之后的中午,客户打电话说水泵水压低,去到现场一看,发现为面板控制,频率设定为45HZ但是只能上升到37HZ就不动了,然后就会缓慢的下降,下降到26HZ时又会停止下降,频率会稳定一会,过一会又会上升。如此反复,所带的25KW的水泵压力只有0.1MPA,压力上不去,万用表测试输入电源侧电压为351V,直流母线电压为460V,26HZ时的输出电压为105V,电流为25A。实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了,请教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迷津。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三肯大功率变频器,是用接触器做预充电的吧?带负载运行时,测一下接触器触点2端电压,看是否触点压降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D?
也有这种可能。。。PID控制,PID参数不正确,或反馈环节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肯大功率变频器,是用接触器做预充电的吧?带负载运行时,测一下接触器触点2端电压,看是否触点压降过大。
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直接报欠压,停机了,不会有反复“调整”频率的过程。

网友C:
如果客户那面对变频器使用没有太大要求 可以把数据备份 恢复出厂看能不能好 你现在这个现象有点像参数不对 个人意见

网友D:
应该是闭环反馈有问题!可以尝试一下开环运行试试

网友E:
应该是接触器未吸合,只靠充电电阻供电。检查一下接触器供电回路,看接触器到底吸和没有【故障时】。这种情况轻载时尚能满足运行,重载时变频器可能失速保护。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反馈一下哦。

楼主(2019-09-27):
经过检查以后发现输入电压过低,只有351V。于是建议用户改电源线路,从另外一台变压器接线柜处引一条392V电源过来接上,现在正常使用未再出现问题。谢谢各位大师的积极建言

网友E:
huilouzhu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