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这种变频器驱动供电是由D161和A161工作后通过变压器供电的,请问高手怎样才能使这部分工作?

网友A:
先看4.02参数,转换2进制看看哪个驱动问题,多的不说了,你翻下老帖子,目前单板试机没解决,沈工解决了,看你们谁有本事把他抓出来说!2340反正就那么几个东西触发!

楼主:
谢谢1楼我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