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4):
MODBSU通讯已经略懂一二了,但是公司经常要用到以太网和CANOPEN之类的总线通讯协议,MODBUS的话在一般的PLC书中都有介绍所有容易上手,,但是以太网完全没了解过所以无从下手,,特意来请教一下各位有没有相关好的书本推荐下,好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
有一本是西门子工业基础通讯这本。你看一下是否对你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本是西门子工业基础通讯这本。你看一下是否对你有用处
是不是蓝色封面那个

网友B:
以太网不是你没完全了解过,是现在的各种协议你都没有深入.
以太网就是家里的网,公司的网,就是网线无线(wifi)的网,是目前应用最广的通讯手段,所以你天天用天天接触.
你要想学的话,不妨大致先了解以太网的分层,大致了解以太网的硬件(拓扑,网线,光纤),然后是TCP,然后是IP.接下来,要仔细学的,应该是那些专门的数据协议,比如ethernetIP,profinet,ethercat.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以太网的介质和低层,传输它们的数据.
之所以你感觉无从下手,是因为这些协议往往不开放或者资料少.你要想学到如modbus那么详细,你需要专门学.还是那句话,建议你用到哪个学哪个.
比如,你公司经常用到以太网,那你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它们是什么结构,什么介质,这是简单的.深入的是,它们工作在哪层,它们都用了什么协议.比如modbus也可能是以太网通讯,叫modbustcp,它实际在tcp上,用了ip,最高层还是如同modbus rtu的modbus协议.
所以经常用到以太网,都用了什么,一定要能说清楚,再去找资料书本,针对学习.要知道,只说以太网,太广了,标准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不是你没完全了解过,是现在的各种协议你都没有深入.
以太网就是家里的网,公司的网,就是网线无线(wifi)的网,是目前应用最广的通讯手段,所以你天天用天天接触.
你要想学的话,不妨大致先了解以太网的分层,大致了解以太网的硬件(拓扑,网线,光纤),然后是TCP,然后是IP.接下来,要仔细学的,应该是那些专门的数据协议,比如ethernetIP,profinet,ethercat.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以太网的介质和低层,传输它们的数据.
之所以你感觉无从下手,是因为这些协议往往不开放或者资料少.你要想学到如modbus那么详细,你需要专门学.还是那句话,建议你用到哪个学哪个.
比如,你公司经常用到以太网,那你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它们是什么结构,什么介质,这是简单的.深入的是,它们工作在哪层,它们都用了什么协议.比如modbus也可能是以太网通讯,叫modbustcp,它实际在tcp上,用了ip,最高层还是如同modbus rtu的modbus协议.
所以经常用到以太网,都用了什么,一定要能说清楚,再去找资料书本,针对学习.要知道,只说以太网,太广了,标准都很多.
以太网的感觉就好像很陌生又很熟悉,是在身边能用到,但是你想去深入了解却真的无从下手正如你所说可能资料少不开放的原因,网上难搜到,图书馆没有,真的无从下手

网友C:
大话profinet  陈曦编著,你网上看看这本书的介绍,看看是否适合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不是你没完全了解过,是现在的各种协议你都没有深入.
以太网就是家里的网,公司的网,就是网线无线(wifi)的网,是目前应用最广的通讯手段,所以你天天用天天接触.
你要想学的话,不妨大致先了解以太网的分层,大致了解以太网的硬件(拓扑,网线,光纤),然后是TCP,然后是IP.接下来,要仔细学的,应该是那些专门的数据协议,比如ethernetIP,profinet,ethercat.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通过以太网的介质和低层,传输它们的数据.
之所以你感觉无从下手,是因为这些协议往往不开放或者资料少.你要想学到如modbus那么详细,你需要专门学.还是那句话,建议你用到哪个学哪个.
比如,你公司经常用到以太网,那你就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它们是什么结构,什么介质,这是简单的.深入的是,它们工作在哪层,它们都用了什么协议.比如modbus也可能是以太网通讯,叫modbustcp,它实际在tcp上,用了ip,最高层还是如同modbus rtu的modbus协议.
所以经常用到以太网,都用了什么,一定要能说清楚,再去找资料书本,针对学习.要知道,只说以太网,太广了,标准都很多.
以太网的感觉就好像很陌生又很熟悉,是在身边能用到,但是你想去深入了解却真的无从下手正如你所说可能资料少不开放的原因,网上难搜到,图书馆没有,真的无从下手
我觉得你还是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公司到底用了哪些以太网通讯?说不清楚协议至少也要说清谁跟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NOPEN MODBUS TCP这两个应该有,我也是刚来这公司表情,会的也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本是西门子工业基础通讯这本。你看一下是否对你有用处
是不是蓝色封面那个

说的应该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我也看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