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5):
继电器的发光二级管能当续流二级管用吗

网友A:
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要反接才行。

网友B:
有专门带反接二极管保护的继电器

网友C:
继电器线圈能量不大,用那种带双向发光二极管的串电阻就足矣(既做了动作指示又做了杂讯消除)

网友D:
我是另外加二极管续流……

网友E:
自身带的发光LED?---不能
查看一下其点亮电路就知

网友F:
发光二极管不能做整流用,发光二极管电流小,阻值大。

网友G:
发光二极管当续流二极管用?开玩笑了。

发光二极管电流一般都不大,20mA是一大关。续流二极管要求电流一般都要和负载额定电流一致甚至更大才行。另外,发光二极管的管压降很高,续流二极管导通压降在1V以下。不能以为都是二极管,作用都恒互通。

原理,原理,原理。和想当然是不同的。

网友H:
不行,如果线圈能量大会烧掉的

网友I:
如果仅仅以电流来看,大功率led似乎3w能达到1A,压降1.6-3.6v左右,好像可以用,但是正向浪涌承受能力和最高反向耐压与400x系列比就不够了。用继电器指示用的led就更不够看。快恢复用于续流都需要看参数,led玩一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发光二极管不能做整流用,发光二极管电流小,阻值大。
这可不一定,串个电阻直接接入交流电源的发光管,本身就有整流作用。也可以一正一反然后串联限流电阻。此时的LED除了发光,还有整流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仅仅以电流来看,大功率led似乎3w能达到1A,压降1.6-3.6v左右,好像可以用,但是正向浪涌承受能力和最高反向耐压与400x系列比就不够了。用继电器指示用的led就更不够看。快恢复用于续流都需要看参数,led玩一玩还是可以的。
3W的LED?这个性价比一定好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