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5):
各品牌触摸屏基本都可以使用。

网友A:
我的版本打不开,说说是什么原理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本打不开,说说是什么原理做的?

多态指示灯来做的。

样例是用威纶通EBproV60301239版本软件制作。

网友B:
请问一下,MCGS可以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昆仑通态触摸屏位图就是bmp格式。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了,,那我下载测试一下,谢谢你

网友C:
厉害啊我动态指示表都还不会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MCGS可以用吗....
mcgs的样例里有个小车在厂区里跑的,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