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求助,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欧陆590P电源板上的,看电路是整流用!

楼主(2019-08-25):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欧陆590P电源板上的,看电路是整流用!

网友A:
看电路是整流用!
不是整流用,用M7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坏的那个是整流用的,可控硅G K供电部分。整个电路板标记V的都是同一种二极管

网友A:
你拍的图是吸收反向电压
,整流更简单>原电压电流的整流管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