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轴控制换算

楼主(2019-08-25):
本人用的是FX3U PLC ,轴控制这块用的是FB块写的,但是我块读取出来的位置没问题,我用这个寄存器用到程序里就如图所示,请教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去处理它

网友A:
数据格式搞错了,是浮点数,你上面的是16位寄存器吧

网友B:
1楼没错,读出来是浮点,上面的比较是16位的。可以用浮点数比较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哪个指令进行比较,第一次写轴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我的M200不为1呢

网友B:
等于是M201接通的

网友C(2020-03-12):
DECMP D190 E43.55 M199
当D190 里面的值 等于43.55 时 M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