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求助:派克/欧陆 590P电源板上的二极管,整流用,求问型号!

楼主(2019-08-25):
派克/欧陆 590P电源板上的二极管,整流用,求问型号!

楼主:
负极一圈 3|3|3 那个

网友A:
就这?控制电路的?控制电压是多少?这个IN4000系列的,找耐压高点的就可以了。负载能力估计也就1A的量。看电路板的线,不是很粗呀。不是原型号,就是封装和尺寸的问题吧?替代用没问题的。元器件嘛,尽量选择大路货替代。好找配件。可靠性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不得已只能这样了!查了一下午,蛋疼!万一有人知道呢,我还想挣扎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二极管,真没必要原装。另外,换之前最好分析一下,原来的元件为什么会坏。

楼主:
因为励磁可控硅炸了,驱动高压,然后二极管崩了,为什么炸可控硅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