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5):
请问昆仑通泰触摸屏与三菱fx小型plc组态,plc输入口x在编程时,为了在触摸屏上也使用,是否必须要用状态继电器m?不用m行吗?

网友A:
要用状态继电器m.也可以直接读写Y输出的...

网友B:
可以用X

网友C:
尽量用M了

网友D:
X状态监控是可以的;不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