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请问各位大师:夏天炸变频器是怎么回事?前天曾经当着我的面,连续炸了两台变频器,莫名其妙啊!莫非是夏天潮湿吗?大家有经历这样的吗?

网友A:
热吧,功率器件怕热

网友B:
又潮又热的,如果平时不做清洁线路板上灰尘又多

网友C:
应该主要还是高温吧

网友D:
水、盐雾、高温、尘雾等,都是可能发生的原因。建议从原始设计,到设备使用环境逐一排除

网友E:
散热不好。

网友F:
夏天,特别是伏天,环境温度高,大气压力低。导致变频器的散热不好了,变频器散热出问题,必然会引起炸。除非变频器对温度检测有有效保护的措施。

网友G:
高温湿度大,环境不好的话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H:
环境温度和变频器太脏时主因吧!
日常保养清洁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I:
还是说一下使用地点,及环境
否则就是猜

网友J:
夏天,环境温度高,散热极其不好,如果使用环境粉尘或者其他杂物多的话更容易造成散热风道的阻塞,另一方面,散热不好,也会加速电子元件老化,另外还有潮湿或者腐蚀等都会造成容易炸机!,我们就是工业设备的医生,如有需要也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K:
我就想那变频器是国产的吗。。怎么经不起温度高就炸了。。按道理来说,变频器设计的就应该考虑到温度及现场环境的情况下才行。。

网友L:
变频器炸机,温度只是个诱因,更多的是使用环境,比如酸雾,导电粉尘环境等,为了避免,尽量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比如集中空调机房

网友M:
什么牌子型号的变频器?厂是生产什么的?
以前去看过一个镀锌厂,电箱内所有金属都腐蚀了,这样的环境东西就很易坏

网友N:
我想知道是什么品牌变频器?有在什么环境?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O:
粉尘,高温。环境恶劣引起。
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接线错误。)

网友P:
应该是变频器保养不好,内部太脏,粉尘及灰尘太多,温度太高散热不好,控制箱要安装排风扇.....

网友Q:
一般变频器炸,都是电容炸,而且有个品牌的变频器特别频繁

楼主:
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R:
嗯嗯,但是希望以后还是尽量详细描述一下,讨论技术而已,发出来也没什么的啊。

楼主:
我们分析可能夏天雨季是潮湿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S:
除了温度高啊、粉尘多呀、潮啊等,电网异常。负载故障都可能引起炸机,驱动板波型异常等。你这在同一时间炸机的话,应该与电网或环境有关,但有一点不要忘了,如果是变频器放置时间过长,超过一年没有使用,平时又不上电维护的话,这样变频器很容易炸机的。长年不用的变频器应该每月上上电,哪怕是每次一小时。也不用运行,每月给变频器供上一小时电就可以了。另外我发现过变频器内接触器爆炸的,可响了!这个接触器爆炸我分析是由于潮或者绝缘产生碳化引起的,碳化会将供电产生短路!变频器关键在保养。
 我还真遇上过因为一年以上没有使用的变频器上电炸机的。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在给变频器上电时,要用调压器慢慢从零慢慢调整电压,运行一会,再正常使用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