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一个现实的案例,结果出问题了,水泵额定扬程6m,但实际接近4m就已经达到额定电流了,再抽就过载了,电机绕组温升上升较快。
相关描述如下:
1)160KW/的变频器,最大连续输出电流302A,变频器标配直流电抗器和EMC滤波器;输出端另配正弦滤波器。
2)该变频器拖动一台160KW/330A的电泵,控制箱到水泵的距离500m左右,采用的是2根非屏蔽的3*185+1*95的圆电缆;
3)变频器的接地线绕的有点远,有1米多,但施耐德这款变频器外壳和其专用接地端子是通的;
4)控制柜元器件安装板镀锌板材质和横竖梁都是通的;
5)电流取样的三个互感器请忽略,实际过载时的电流是以变频器的频幕显示为依据的,所以电流测量应该是没问题的。
6)普通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端,电压360左右,经过外配的电抗器滤波器后330-340V左右,虽然测量的不是真有效值,但可以稍微参考下,咨询厂家,8%的压降是正常值。
具体见附图。

楼主:
这方案设计的就让人无语,设计院为了好看和操作方面,将控制柜放在了远端中控室;控制柜厂家还使用的是160KW的变频器,没有提档。
至于水泵方面,问题应该不大,如果说扬程损失有2米的话不是太可行,管路虽然也变较长但是是平的,虽然管路上有阀门还经过沉淀池,但我咨询了水泵方面的设计同事,扬程损失应该没2 米这么大。
上周开会,实在没有绝招,就是建议加接触器直起看看或者工频转直起也行,变压器容量1250KVA,160KW的电机又是2根185平方的线,1-2台可以一试,哪怕一台变频一台直起,对比着看看总是好的,大家以为如何?有没别的可行的招数,你们只要别说,改控制柜位置,换变频器换控制柜这类现阶段不可行的招数就行。

网友A:
楼主这个现场是之前是正常的?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现场是之前是正常的?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出问题了?
会上现场管理人员据说是接近4m的扬程工况就有问题,但今年下半开始出问题的次数比较频繁,去年上半年投入运行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之前应该是好的。你可以先把变频器输出跟输出电抗器之间断开。然后启动,测量输出平衡否。因为有输出电抗器互感的作用,测量不出平衡否。

网友B:
我觉得变频器小了,首先500M完全应该考虑电缆对地电容产生的电流,这个电抗器是额定360A的正弦滤波器,其实还是可以看看实际工作温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变频器小了,首先500M完全应该考虑电缆对地电容产生的电流,这个电抗器是额定360A的正弦滤波器,其实还是可以看看实际工作温升如何!
我刚百度无意间查到查到了这个电抗器的厂家,确实是正弦滤波器,这么看来出线端的安装互感器测量也是可行的。
按照施耐德的相关描述即使是不符合IEC60034-25的电机,配置了正弦滤波器500m-1000m也是可行的了,何况电机电缆2根185平方,那么您的意思就是变频器小呢?电压过低没有影响吗? 现在出线端电压实际只有330-340左右,输入端电压390-400V左右,输入端适当提高到410+不知道是否会好点?
没有过类似长距离控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采用直起对比着看好点,看看能否找出端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应该是好的。你可以先把变频器输出跟输出电抗器之间断开。然后启动,测量输出平衡否。因为有输出电抗器互感的作用,测量不出平衡否。

如果没有这个正弦滤波器的话,这么长距离通过变频器直接控制应该是不可行的啊,变频器本身不允许的,电机我也担心的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断开电抗器,就意味着不带电机运行。距离电机这么远,真不加电抗器的话,电机就烧毁了。

网友C:
互感器放在输出上会造成测量不准,输出的频率基本不会是50HZ的,而互感器是按照50HZ的频率来设计制造和测量的,在小频率阶段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可将互感器放在进线电源上测量,或直接用变频器的AO端子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放在输出上会造成测量不准,输出的频率基本不会是50HZ的,而互感器是按照50HZ的频率来设计制造和测量的,在小频率阶段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可将互感器放在进线电源上测量,或直接用变频器的AO端子测量
没有,过载时电流管理方说确实是与变频器显示差不多的,加正弦滤波器后应该是可以安装在出线端了吧。
这个电机基本都是在工频运行的。

网友B:
我也没搞过那么长的,真是奇葩设计麻。我最长也就50-100M.哦,你说的到达额定电流应该是电机额定,这个距离过长记得似乎应该考虑降容使用。考虑线缆压降和分布式电容,电流大应该是没办法解决的,可以调整提高载波频率(施耐德好像叫开关频率)试试有没有改善。直接启动试试,我估计电流还是大!提高输出电压这个没办法提高啊!

网友D:
阀门关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门关小点
阀门关小了,相当于变相的提高扬程了,流量也下来了,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搞过那么长的,真是奇葩设计麻。我最长也就50-100M.哦,你说的到达额定电流应该是电机额定,这个距离过长记得似乎应该考虑降容使用。考虑线缆压降和分布式电容,电流大应该是没办法解决的,可以调整提高载波频率(施耐德好像叫开关频率)试试有没有改善。直接启动试试,我估计电流还是大!提高输出电压这个没办法提高啊!

我也头疼,至于电压的我的意思是输入端适当提高点,只要不影响其他设备的使用,输出端不也是会随着提高一些嘛,虽然说输出端指望达到380V的概率低,但能提高些终归是好点的。变频器容量肯定是小了,毕竟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有330已经远超出302的变频器连续输出最大值了,但现阶段指望更换变频器或者控制柜没法子啊,如果直起后比现在阶段工况好,我想业主也自己会知道是什么问题不用我多说了。

网友E:
建议楼主更换变频器,换大一级的,另外电机电缆加大,降低因为远距离传输,带来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更换变频器,换大一级的,另外电机电缆加大,降低因为远距离传输,带来的压降
变频器目前更换不现实,变频器容量肯定小了,先找其他原因看看能不能改善。
2根185平方的电缆,330A的额定电流还不够大?

网友F:
有条件的话把变频器放与电机近点的位置;

网友G:
第一,换大号的变频器(250kW的);第二,采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更换变频器,换大一级的,另外电机电缆加大,降低因为远距离传输,带来的压降
变频器目前更换不现实,变频器容量肯定小了,先找其他原因看看能不能改善。
2根185平方的电缆,330A的额定电流还不够大?
你可以百度一下,电缆本身的粗细会影响到压降,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按百米压降计算。
电缆越粗压降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换大号的变频器(250kW的);第二,采用无编码器矢量控制或者DTC控制。

版主能否解释下为什么采用矢量控制/DTC控制会好些?
ATV61这个系列的变频器控制类型有四种,1)U/F VC标准,2)U/F VC5点压频比,3)U/F VC二次方,4)U/F VC节能四种方式。
官方回答:ATV610/ATV630系列变频器的“电机控制类型”没有以前ATV61或ATV71中的“SVCU(开环电压矢量)”、“SVCI(开环电流矢量)”,但“U/F VC标准”和“U/F VC 5点压频比”是矢量型的压频比,可以理解为就是矢量控制(在压频比中加入了矢量运算)。因此,ATV610/ATV630系列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

而出厂设置中默认的是3)U/F二次方,专用于变转矩的电机控制类型,也就是泵和风机的。DTC控制这款变频器是没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H:
500米的距离哦,换我是变频器靠近电机安装,水泵负载一般考虑选择比电机大一点

网友I:
没有那款变频器到水泵的距离用500米的(从现有资料得出这个不是超深井泵而是普通地面应用水泵,因此从这点说明:设计这个项目电气的是智障!!)
变频器电源侧电流肯定小于输出侧电流,这个大家都应该无可非议!
还有就是远距离输电肯定要考虑线路感抗、对地容性电流等等,变频器调制输出还需要考虑谐波耗损......

这个还需要考虑水泵类型:轴流泵、离心泵,不同水泵负载类型不同,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G:
回复 楼主:
好多年以前,在西门子官方推荐的技术文档里,对大功率风机和泵类驱动,就推荐使用矢量控制方式来驱动。当时我也是不理解。但后来的实践发现,大功率的风机或泵类,如果启动阻力大或者斜坡加速时间短(需求决定),用变转矩特性模式就没戏了。所以,你可以试试矢量方式运行,是否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大功率的变频器,基本都是加在电抗器的后面测量。

网友J:
距离太远了。如果不能改变安装位置,可以尝试提高线缆线径。
变频器和电机功率一样,建议提高变频器一个功率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