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各位大神,怎样判断电动机是否将运转的信号传送到plc的输入端?

网友A:
看PLC的DI点的二极管亮不亮

楼主:
能否将该电动机变频器的输出信号作为另一台plc的开关量输入

网友B:
将反馈信号接到输入端,让PLC自行判断,没有接到信号就报警或……,如果PLC连这么简单的逻辑也不能判断,那还能叫做PLC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从这里取信号

网友D:
F0502设为1就可以了,这样变频器运行(电机运转)R1A与R1C闭合,然后PLC输入导通。

网友E:
用变频器的话直接变频器运行信号给PLC;
没有用变频器就检测电机轴是否旋转;

网友F:
简单的话可以在电机上加转速表,电子的那种,有低于多少转速输出报警,plc输入点接报警就行。

楼主:
不是本电动机的plc,而是另外的plc需要这台电动机的运行信号

网友G:
电动机加速度继电器,触点引到PLC

网友H:
怎样判断电动机是否将运转的信号传送到plc的输入端?
查线呀,直接用变频器Y1输出,根据PLC可能要串个电源。

网友I:
电动机手册上看看,有没有电机运行接通的点位,24V也好,220V也好,通过接入继电器线圈,然后继电器常开接入到另一台PLC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