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三菱MR J2S-40A求助+(MR-J2S单板运行模块屏蔽方法)

楼主(2019-08-26):
维修一台三菱MR-J2S-40A的伺服驱动器上电报警AL.24检查两个7860L光耦 1 4脚无供电电压,(短接光耦的2 3脚故障依旧)根据论坛找到的电路没看懂这两个7860光耦怎么供电的,求大神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A:
不是应该是V1+ 18V过来的?!

网友A:
你是没上IGBT,量起来没电压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IGBT在上面装着,现在就没测驱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没弄明白回路怎么构成的,1脚的供电是18V供过来的,4脚接输出了,这个回路好像怎么构不成

网友A:
你看C18,不接IGBT的时候是负极是悬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疑惑就在这,怎么看电路这个回路都不能构成,也就是说三菱伺服维修必须要模块在线才能进行?

网友A:
..........明白为什么没电当然可以屏蔽,你先看我发的那个文件,再搜沈工单板运行J2S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学这修伺服,很多地方不明白,还希望多多赐教

网友A:
。。。。。。。。。我也没修过,看你电路图说的!ACS510/550也是采用的自举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我先弄一下试试

网友A:
实在不擅长讲理论,不行你找个差不多的IGBT,把驱动线用延长线接过去,N也接过去,P极不要接,确保驱动没有严重问题,直接上电随便折腾!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真没修过这个伺服,过流怕是光耦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吧!我发不了站内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模块拆掉了,屏蔽了E9 AL.32又报警AL.33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面板查看直流电压459V 找不到这个459V从里检测的了

网友A:
我这边图看到的,对不对没验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4是母线电压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吧4558的输出和7800的8脚短接起来了,才不报警AL.23,G跟着就报33

网友A:
不知道来源,网上找的图。但你看到7800了,追溯上去不就找到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多半地线又从哪个驱动脚引用的(猜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N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明白了,他之所以用运放输入CPU,而不是光耦直接输入CPU,是因为CPU接受的是模拟信号,我吧1脚的电压用电阻分压到2.5 果然检测的电压也下降了

楼主:
终于屏蔽模块了 过程真曲折说一下方法吧  U V W EUP EVP EWP E E1接N P N接300V直流 OI18脚接47欧电阻到OI2(4558)1脚 不然报E9 或者AL.33 线都接好 就可以上电测6路脉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完美修复了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打错字了把?!GUP什么的不是控制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 打错了 应该是EUP EVP EWP 为驱动光耦形成回路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疑惑就在这,怎么看电路这个回路都不能构成,也就是说三菱伺服维修必须要模块在线才能进行?
1、模块内部有几个短路线和低阻值(毫欧姆)电流取样电阻。
2、自举供电,模块下桥导通时,接通并形成供电回路。
3、屏蔽办法,有一个实例,在另一台电脑上,找时间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4是母线电压检测?
有几个图,慢慢发上来。

网友C(2019-09-25):
引用 楼主:
终于屏蔽模块了 过程真曲折说一下方法吧  U V W EUP EVP EWP E E1接N P N接300V直流 OI18脚接47欧电阻到OI2(4558)1脚 不然报E9 或者AL.33 线都接好 就可以上电测6路脉冲了

请问AL.16,就是编码器信号怎么屏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信号无法屏蔽,但是可以用同型号不同功率的电机通过修改编码器的功率来使之正常运行(这个我也没试过,论坛上也没相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