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手头上有几台松下A5的驱动器 400W和750W的,驱动器使用环境很差,潮湿油污严重,客户反馈故障为 报警有的报警12.0过压 有的报警18.1再生异常保护,问题是驱动器有时在我这边带电机测试没问题,有时要驱动器带电机空载运转测试1个多小时才会报警,关电重新通电后又可以马上运行。已排除客户现场问题,驱动器更换一块驱动板后正常,壹确定故障在下面这块板,但是一直到不到是哪里问题,请修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A:
首先查一下制动电阻组值是否正常没有变质,然后查制动电路是否有问题,然后电压电压检测电路(可以从驱动器显示面板里面看是否和实际电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查一下制动电阻组值是否正常没有变质,然后查制动电路是否有问题,然后电压电压检测电路(可以从驱动器显示面板里面看是否和实际电压一致)
制动电路没问题,电阻正常,监视直流电压也对,这个12.0好像在某些设备使用上是通病

网友B:
环境很差,先给电路板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很差,先给电路板清洁
已经清洗过 超声波清洗,烘干箱烘干!

网友C:
    懂的其实是很简单,有时候会分析电路,才能找出故障,几分钟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的其实是很简单,有时候会分析电路,才能找出故障,几分钟的事情。
说实话 整个论坛唯独看见你的帖子很招人烦,天天不自吹自擂就吧舒服吗?看了你以前的帖子,整个修几百台,那个修几百台的,你那些安川7系和台达的基本都是通病,没有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松下A5接触的不多,所以想问下大家,没想到居然看见你在这里比比叨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