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O点,变频器参数选的是0~10伏,但输出了11.64v是为什么?

楼主(2019-08-26):
变频器参数我选的是0~10伏,但是输出了11.64v是为什么?

网友A:
我之前也出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我能给你的解决办法就是,再熟读一下变频器参数说明,可能是哪个参数没设置好吧

网友B:
要么自己使用变频器的默认参数的试试看。在每次一个参数的时候量一下电压,就知道是哪个参数设置

网友C:
变频器用了不少,这个模拟量的端口也常用来做速度显示,但楼主这个状况还真没遇到过,不知楼主是用的哪个牌子和型号,可以参考楼上的建议数据初始化后试一下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都应该具备参数的规格化功能。是不是合格规格化参数没有去设置?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问题了。是偏置和增益的参数设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