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plc用什么指令编程呢,触摸屏怎样关联读取显示呢?

楼主:
能否做个倒计时显示。

网友A:
用这个指令,MOV  T()    D() ,这个就可以看到它的当下时间了。

网友B:
也可以用计数器来编程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C:
plc用什么指令编程要看具体的应用,触摸屏里面选中PLC型号后将会自动关联,比如要显示PLC里面D0的值,那么在触摸屏编程数据显示时直接填上D0这个地址就可以了。倒计时显示看看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7926

网友D:
定时器有当前值,可以直接用触摸屏的数值显示元件,显示的地址可以定时器当前值地址,或是将当前值传送带数据寄存器中显示。要注意定时器的单位是100还是10Ms 。

楼主:
试一下,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