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电机为15KW,功率单元6SL3210-1PE23-8AL0 ,驱动单元6SL3040-1LA00-0AA0,制动电阻用的国产的梯形铝壳电阻1000W 25Ω。下午测试时发现空载的时候运行一小时左右电阻温度能到150度左右,驱动器没有报警。现怀疑是电阻功率小了或是参数不对,能否有朋友指点下?

网友A:
空载运行刹车电阻都发热肯定不正常,驱动器的刹车单元打开异常

网友B:
建议第一代cu跟p1240、p1237有关,第二代cu设置参数p219一个即可,p1531、p1240、p1280自动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刹车装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看下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第一代cu跟p1240、p1237有关,第二代cu设置参数p219一个即可,p1531、p1240、p1280自动设置。
CU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第一代cu跟p1240、p1237有关,第二代cu设置参数p219一个即可,p1531、p1240、p1280自动设置。
CU是什么?
abbr.
全称是Control Unit 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