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这段程序的意思是,想检出原点丢失故障

但是在现场测试发现不能用,因为经常会误触发故障

请教有没有更好的写法?

楼主:
加50MS延时也不好用,哪位有现成的程序让我抄抄

网友A:
伺服整定时间要算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整定时间要算上去
加了200ms的BUSY信号都不行,可能是松下的PLC不行,有BUG

楼主:
发现问题了,原来是气缸动作会导致平台的振动,振动导致原点灯瞬间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