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比如欧姆龙的CP1H用  PULS指令走2000脉冲,走了852脉冲的时候,用INI终止脉冲输出了,还有没有办法继续走剩下的脉冲?用什么指令,谢谢,
现在上光栅拦了一下,机器停了,但不拦了要继续走剩下的距离,有什么方法,什么指令能办到,谢谢

网友A:
记得有寄存器保存已发送脉冲数的,自己-一下就OK了吧

网友A:
CP1L手册找到的,估计差不太多.

网友B:
用PRV指令,脉冲输出当前数值可传到指定的寄存器,直接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能写个实例看一下吗,我新手无从下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能写个实例看一下吗,我新手无从下手,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虽然没用过欧姆龙,但是思路应该是记录你中断前走了多小脉冲,然后用需要走的脉冲减去走了的脉冲就剩下还没有走的脉冲

网友D:
用绝对定位就可以很容易做到。如果是相对定位就需要在停止的时候计算剩余脉冲,比较麻烦

网友E:
如果你用绝对位置输出就很方便,输出INI脉冲停止后。再触发 PULS指令。就是你剩下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