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触摸偏移能效准吗

楼主(2019-08-26):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进行校正,开机上电时长按屏幕无元件区域3秒以上,听到哔声后按下左上角大约4~5秒,即可进入系统画面,具体操作在DOPSoft 软件使用手冊内有介绍。

网友B:
可以进入后台系统菜单校正,但不是校正后都可以的;
你的是电池没电,估计校正后可以用;
不能用就只能换触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里面的纽扣电池没电了吗?触摸板我换了也没用触摸也不对,因为现在整体触摸点往左边偏移了,我现在进到系统设置里连校准也点不进去了,只能点到右边的三个图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现在校准点不到,因为触点整体往左偏移了不少,进入系统设置后只能点到右边的三个图标,校准图标因为在最左边点不到,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你这个校准是在手册的第几页呢,这手册有两千多页

网友B:
那发维修点换触摸板吧;

网友C(2020-05-29):
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校准模式试试,不行就需要更换触控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