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屏这么不严谨吗?教程都是错的.

楼主(2019-08-26):
看到维控HMI 控制台达变频器教程都是错的.
频率写入地址是H2001,H2102(当前给定频率),R属性吧,包括H2103(当前输出频率)
教程看图吧,

楼主:
顺便问问大家,大家用HMI控制变频器,脚本给定速度,HMI这边有没有类似的,我观摩下,
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如果一起给定,RS485是一起发出 还是依次发出啊?
写2个变频器的频率(H2001),读取2个变频器当前运行状态(H2101.12)
100ms执行一次

网友A:
个人表示理解,有些书也是错误很多的

网友B:
不能理解,严重误人子弟,,不是不支持国产,只是国产的东西真不靠谱~~

网友C:
难的看到一个用维控的,我们公司台架一直是使用这个品牌,小毛病确实有不少,屏幕的运算速度也挺慢的,脚本多一点,地址映射多一点,刷新速率都能卡十几二十秒,只能说国产品牌还有不少路要走吧。

网友D:
维控本来属于国内三流品牌,这个大家允许他壮大吧

网友E: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打算用维控485做主站,带7个从站,不知道运算速度能不能跟得上

网友F:
这些教程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了,通讯大部分还是需要自己多多研究的

网友G:
维控重点不在触摸屏和PLC这些低端货,主推的是高端触摸屏。
开发人工资还没有下面推销员工的工资高,能开发出好产品吗
我公司一直在用维控PLC和触摸屏。有个批次触摸屏发到用户那里就花屏,连续多台花屏的,
PLC软件问题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