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6):
随着国产编码器的崛起,国外的增量编码器在质量和价格上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很多厂商的编码停产退出中国市场。问题是万一机器上的编码器坏了怎么办?其实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国产增量编码器已经能够替代大部分进口品牌增量编码器。

虽然增量编码器比较简单,但是用不好或者方法不对,一样问题很多,甚至让大家觉得国产编码器性能就是不行。(性能 = 使用者的能力*编码器质量)为达到使用要求,替换时还是有些细节需要注意:

1,  安装尺寸。

轴的尺寸,孔的尺寸,安装法兰的尺寸都要匹配。装不上,后面的都白说了。

2,  信号输出

增量编码器主要有四种输出方式,在抗干扰和接线都会有所不同,千万不能搞错。

第一种输出是差分线性输出。

第二种输出是推挽输出。

第三种输出是NPN(PNP)集电极开路输出。这种输出需要接外部电阻。

第四种输出是电压输出。这种输出内部已经接了电阻。

3,  分辨率与精度

通常主要看分辨率能否达到要求。

分辨率一圈内增量的总数。增量编码器定义为线数每圈。

精度是指实际位置和理论位置的接近程度。

精度是不好测量,大家只能参考厂家的参数。

4,  正反转

A,B信号的超前和滞后可以判断正反转的方向。这个在安装时要注意,方向反了可以对调一下A,B信号。

5,  工作电压/工作环境/响应频率其他

编码器的供电要特别注意,搞错了轻则没输出,严重的直接烧坏编码器。还有工作温度,湿度,参数是否符合。机械的大转速的考虑,电气响应频率等等。

下面举个实例:

东莞某钢筋调直机,精度不够,需要替换高精度编码器。

原编码器型号:LINE SEIKI CD-200HC

替换型号: 奥凯特QY-3806-CDZ-1024

第一步:检查原型号规格选型

电源12-24V ,输出:NPN 集电极开路,最高转速,6000rpm,工作温度-10度到70度。分辨率200 线。外形尺寸5508

奥凯特QY-3806-CDZ-1024 参数完全胜任。

第二步:安装接线

不要看颜色。看信号线接,out A,B,Z,一一对应signal A,B,Z连接。如果正反转不对,就把A,B信号线对调一下。

外形尺寸3806(轴6mm)上与原来5508(轴8mm)不匹配。更换换8*6的连轴器,和安装支架解决连接问题。

第三步:现场调试:

检查接线正确上电,转动编码器,检查counter 是否变化。 因为以前时200线,现在是1024线,修改脉冲对应长度参数实际调试。

网友A:
个人意见
1.安装尺寸。
尺寸不是主要的,不合适可以改工装适应
后来的举例就否定了“装不上,后面的都白说了。”
所以,尺寸的匹配不是主要的。

2,  信号输出
第三种输出是NPN(PNP)集电极开路输出。这种输出需要接外部电阻。
不一定要外接电阻,看接收器内部电路。

第一种输出是差分线性输出。
是某些资料说的长线驱动?这样不应该说是线性输出吧

举例:
原编码器型号:LINE SEIKI CD-200HC
替换型号: 奥凯特QY-3806-CDZ-1024

原是200脉冲,替换是1024
说了一二三步,就是没说为什么选1024p/R编码器,脉冲数值大了5倍多啊!最重要的事情不交代,为啥
说顺利完成,是运气,瞎猫碰上了

替换编码器
首先要了解以下几点
1.电路要匹配,查看原电路是什么形式,对应选择
比如原电路是NPN的,最好还选NPN
市场可能不好找,有备用方案,可以选推挽输出编码器

2.原编码器脉冲数
比如原来是200P/R,现在要提高控制精度,那就要再了解接收器的最高相应频率,编码器工作中最高转速,理论计算出编码器的最大脉冲数,打个8-9折(经验),再根据控制精度,计算出编码器脉冲数下限,乘110%-120%。

拿着旧的编码器(或图纸)到市场找去吧,价格合适,现货,大路货

经验:最好脑记尺寸,再差拿手画图,拿样品最傻,告诉销售,这个脉冲范围的编码器,要用20-30个/批(太多真不信),那几种有现货(比如360,500,600....)好的销售会推荐合适的(包括安装),记录完整型号,品牌,价格,要张骗子,忘了要资料只能说你傻x.....后边的不教啦,你比我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说得好,尤其是第二点,OC门那个。

网友C:
想知道调直机的编码用在什么地方,见过很多调直机都没编码器的。我换编码器一般是同型号更换

网友D:
非总线输出或者通讯输出的编码器,只需要注意输出极性和最高允许转速、每转输出脉冲数、安装外形、接线方式等等一致就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