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千瓦电机损坏原因探讨

楼主(2019-08-26):
昨天在工地判断了一台160千瓦电机损坏原因。最后确认是电机本身装配质量问题。由于判断的损坏原因对购买电机的人很不利,目前对损坏原因有争议,大家看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放大一下图片

网友A:
感觉电机接线线有问题,线皮都外观不好

网友B:
为什么感觉腐蚀的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C:
这电机有160KW吗,感觉有点小。接线柱部分到底是本身质量差还是没有保护好,比如是不是泡过水。

网友D:
都生锈成这个样子了,接线柱,连接片接触能好吗?那个连接片不知道多大的?是不是铜的?有没与铜鼻子压接好?

网友E:
看样子是用了很久的电机,还说质量不好,我看啊,是完全没有保养才导致这个样子的,再说了,楼主也没有说明电机损坏的原因,要是过载烧的,明显就是电工只管用不管事!

网友F:
这个明显是缺乏维护保养导致的,另外还需要检查一下轴承

网友G:
关键损坏是什么?
线圈挂了还是其他问题?
看电机是装在室外的吧!
室外电机接线盒内部不做防潮密封处理时间长了肯定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H:
接线的铜鼻子有些大了,根本就没压实。

网友I:
这谁接的线,找谁的问题

网友J:
电机又不是新买的,为什么对购买电机的人不利?

最后确认是电机本身装配质量问题
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家再仔细看看,要根据自己特长选择参与,

网友K:
电机不像是160千瓦的(看第三个图),接线合里面和接线桩生锈严重,说明电机的工作环境防雨水工作不到位,怀疑电机的轴承由于有水汽入侵造成电机早期损坏

网友L:
电机本身有振动,接线无弹垫导致螺丝松动会导致接线柱发热或缺相而损坏电机。这电机感觉像修理过的

网友M:
连接片下为什么还要加层垫片?
感觉线鼻子不是与连片直接接触的

楼主:
目前大家说的个别现象存在但都不是电机损坏的主要原因,其实图片显示已很明显,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一下。

网友D:
应该主要问题就是连接片和电缆铜鼻子压根就没直接接触,中间还加了垫片, 铜鼻子-垫片-连接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主要问题就是连接片和电缆铜鼻子压根就没直接接触,中间还加了垫片, 铜鼻子-垫片-连接片。

      您说的完全正确,100分 这就是实力,大家都学习一下吧。包括那些捣乱的除此之外。。。。。。仔细看螺丝平垫都容在一起了,只有多交流猜想分析才能进步。

网友N:
接线盒开孔把线圈引出线弄破导致绝缘不好然后短路?看图找茬?你这图也太小了点!

楼主:
哪个图小  1楼图小吗?

网友O:
别全推他人身上吧?电机用料材质除了差点没看出与购买人有多大关系....个人认为倒是基本在负责安装调试人员的责任范围内:1,垫片在接线的时候放置顺序作为专业人员该心里有数;2,垫片、连接片材质若发现不妥,维护的是自己该换掉就还是换;3,电机接线发现螺帽不带弹簧垫,存在松动接触不良隐患,难道就不会加个弹簧垫或螺帽多份保险了吗?;4,电机进线线铜鼻子弄那么大,间距那么小合适吗?5,那么大功率的电机接线盒各处锈蚀成这样都一直没发现,不知道你们日常怎么做维护的。
我觉得各打五十大板吧....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连接片下为什么还要加层垫片?
感觉线鼻子不是与连片直接接触的
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P:
接线柱少罗帽,连接片与桩头要用铜罗帽锁紧,然后接线柱上再用罗帽锁紧进线线鼻

网友Q:
维修工的责任!关键维护保养不到位。

网友R:
这还是电工经验不足,接线时没有检查三个连接片是否已拧紧?而是直接把三根电源线套在接线螺丝上拧紧就完事,实际上下面压连接片的螺帽还没拧紧。电机接线特别是几十千瓦以上的,我常常是把电机引出线端子、连接片、电源线端子三者压在一起,中间没有垫片更没有螺帽。

网友S:
回复 网友O:
点赞主要是看你认真的分析那么多,嘿嘿

网友T:
我信了你个鬼,,你太能扯了,,电机都用烂了,你说电机出厂有问题,我想问你,我想问问安装时在干吗?电机的保护那去了?平时的巡检维护在干什么?电机都这样了才烧,能说是电机的问题,你真能扯

网友F:
铜铝连接,那个端子相对于电机接线柱实在太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S:
点赞主要是看你认真的分析那么多,嘿嘿

虽然很认真的分析,但是版主明显不高兴了

等下他又要说,非专业的电工不要参与讨论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大家再仔细看看,要根据自己特长选择参与,

请教一下版主,谁规定不能安装垫片了?是安规还是厂家的说明?

我做电工十多年,见过的电机不少,安装垫片的多了去了,为什么又能一直用不出故障呢?

网友U:
回复 网友T:
他没有说是电机出厂有问题,他说说出电机烧坏的原因对购买电机的人不利。一看这电机明显是修理过的,如果当时说购买的是新电机,那肯定是对购买人不利的,所以干脆说是装配有问题而导致电机烧毁。并且这样说既不得罪购买电机的人,也提高了自身声誉,我相信我们好多人都说过此类话。

楼主:
对任何事情都怀疑的对电根本不够了解且外行人士请您不要参与比问题的讨论。这图片我放的已经够大,还有人看不清。这是台160千瓦电机接线盒还没有55千瓦电机盒大,接线螺丝用的也很小。螺杆是黄铜的。螺丝平垫是铁的。启动电流接近1000安运行电流接近300安。连片之间隔一个螺丝加个平垫 行吗?仔细看看 ?????仔细看看?????仔细看看?????螺丝平垫都热容在一起了。仔细看看????仔细看看???。强大电流通过M12螺丝平垫发热估计都发红了产生电阻扭力肯定要下降负载不会变的,,,,咋办??????八个人的活一个人干能不累坏吗?我发现问题后询问了电机的使用情况。采买说拉倒吧。电机花一万五千多买的,一吨多重来了就没劲,想换运费自负又得两千多根本就没修过,出厂时连片之间就有铁平垫螺丝,论坛科普为目的不求大家都相信,不信的不要看,难度系数高,看着很累。

楼主:
仔细看看  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160千瓦看好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好了的

160

网友U:
听你话,再仔细看看,再仔细看看,额,我就奇了怪了,铁都烧熔了,怎么铝一点没变色!你这电机买回来没修过,并不代表买之前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