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各位大神早上好,我厂现在需要将一台交流电机调速器的CW及Com端连接到plc,请问应该连接plc的输入侧还是输出侧,急急!

网友A:
呵呵;看来还是小白;
如你需要的是用PLC来控制电机运行及方向,就接PLC输出点;
如果电机运行及方向不是PLC控制,仅仅是用PLC检测电机是否运行,那就接输入;

网友B:
顶楼的:这个接地好像都是带电的接点,请用继电器与PLC输出隔离啊!
你这个应该是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触点控制方向切换

楼主:
不需要方向,只需要判断电动机是否运行,那还需要经过中间继电器连接plc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方向,只需要判断电动机是否运行,那还需要经过中间继电器连接plc吗
这里没法判断,建议楼主在外部加接近开关,电机转动可以感应到接近开关,然后接近开关接入PLC

楼主:
以前plc输入大多用的是按钮,接近开关等,用这种交流电机调速器连接plc还是第一次,所以就是不知道这种调速器的哪些端子可以连接plc

网友D:
如果没有楼上的感应开关可以用中继转个信号给PLC一样可以

网友E:
1.上一级是怎样控制的,一般应该是有继电器的,看看继电器还有没有多余的触点,如果有可以利用。
2.如果没有可以再并联一个继电器。
3.在电机轴或者传动轴上增加检测信号

楼主:
这种调速器的说明书没有端子的电压电流参数,不知道调速器的CW端子可以直接连接plc还是必须经过继电器

网友F:
测试一下,看看它是干触点?还是电压输出?然后再决定如何接到PLC的开关量输入。什么都不知道,接上会出问题的。

网友G:
我们公司也有这个,可以调速,后来速度不太好,全部换成变频的,一个COM端,REV FWD就这个三个,通过继电器转换,PLC输出给继电器输出,继电器闭合时运行正反转指令

网友E:
根据你的描述,我的理解是在这个控制器工作也就是电机运转时要给出一个信号给PLC,画了个草图不知你看不看得懂,如果继电器是220的就把接0V的接零线,接24V的接火线。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H:
如果做反馈信号用,com和cw接点肯定不适合和PLC连接,它这个是控制器控制方向用的,你还是外部加接近开关和PLC连接吧!

网友I:
这个控制器的方向转换操作要经过继电器来实现哦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事,多逛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