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 微分指令DIFU 和DIFD

楼主(2019-08-27):
请教下,这个指令在什么情况下用比较好?能给举个例子吗?如图这样用的好处

网友A:
个人认为: 由于CP1E支持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因此这种线圈的边沿检测指令仅仅为了兼容早期的程序。
并且SET指令仅受第一次输入条件为ON的置位,执行条件的多次ON/OFF不影响线圈输出状态,因此对SET指令使用边沿检测是没有意义的。
边沿检测指令(包括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的边沿检测、线圈的边沿检测)仅在确保多个扫描周期内确保仅执行一次的情况下,但是并非全部都这样,例如SET指令的输出结果并不受指令执行了多少次的影响。

网友B:
以下程序中,W1.13(W0.13)DFIU,正常情况是连通的,当有上升沿信号时,相当于一个停止按钮。

网友C:
我说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没有定律
你这部分程序也可以有以下形式
因为是启动按键
.........
还可以衍生出很多
只要符合要求就可,IL-ILC是成对出现,同样有SET,必然要有RSET或能替代RSET复位的指令
了解指令功能,没必要拘泥使用

网友D:
CP1E完全没有必要用DIFU和DIFD增加程序步数,直接使用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就OK了。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0051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也曾经讨论过类似问题,可以参考第7楼和13楼的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