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刚接触三菱PLC 自己写了一个框架 请大神能指点一下是否可行,哪里改进。

网友A:
学习了。感谢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还没有上设备验证过,三菱的没玩过,用的时候先把块验证好,装机别找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轴块里面全部错了,吧启动后的常闭触点轴运动中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