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大家好,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最近手头上有个项目,电机都是几十瓦到百十来瓦的小单相电机,这种电机控制元器件怎么选,比如说,零线要不要断开,这就有2中方案,1种是不断开,那么断路器就选1P型的,断开,就选2P型的,能不能省略接触器,直接用大电流型的小型继电器代替,最麻烦的还要自锁,按钮,指示灯什么的,不准备用热继电器了,这么小的电机自我感觉热继电器没什么意义,而且单相的热继电器需要三组端子串联起来,麻烦的要命,我感觉最好的有2P的马达保护器。可惜网店上逛了一大圈都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资料可以分享分享

网友A:
不妨用下施耐德马达保护断路器GV2,GV3,GV4系列,短路,过载,过电流自己选择,单相好像从0.09KW,电流0.1A往上

网友B:
单相的也可以加热保护,就需要接线的时候,把热保护串起来

网友C:
开关建议用正泰编号DPN型最小5安明显大,没有再小的了,热继电器应该用,我见过有0.68安可能还有再小的,用JR36型价格较低十元左右当端子用了也值了,主接点和控制点串联使用,

网友D:
建议用电动机保护器,比如国产正泰ns2-25系列的当然施耐德的也行,短路过载一体保护,小电流也有,电机虽然小,烧了耽误生产,换换也麻烦……如果箱子有空间,建议用接触器控制,火线零线一起控制,查故障简单,继电器毕竟灭弧不行……

网友E:
施耐德,西门子,德力西有对应的电机断路保护器,可以考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