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做按钮时,有个标签位置连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9-08-27):
各位兄弟,威伦触摸屏做按钮时,有个标签位置连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按钮上的标签位置是可以移动的,如果打了勾,那么所有状态的位置都一起改变,不打勾只是当前的状态移动,其他状态不会跟着一起移动

网友B:
选择了标签位置连动就是改变一个状态的文字位置时其它状态的文字也同步动作相应位置。

楼主:
噢,谢谢了,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