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一直用PRO/E,这2天突然心血来潮,看SOLIDWORKS视频。感觉比PRO/E好玩,简捷。特别是画弹簧。怪不得越来越流行。

网友A:
只要能学到三分之一的功能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SOLIDWORKS的扫描功能确实好用,画弹簧要四次。第一次先画一个圈,第二次建一个弹簧的扫描线,包括弹射的螺距长度,第三次建一个弹簧的线径,第四次扫描建立弹簧。
做弹簧和做螺纹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螺纹为扫描切除。

网友B:
UG里有个GC工具箱,各种弹簧都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G里有个GC工具箱,各种弹簧都可以搞出来

别再诱惑我学多样了。

网友C:
   SOLIDWORKS的功能的确非常强大,自己画着玩是不错,但真正体现出其非凡价值的是搞机械设计。在机械设计时先立体设计再转化为平面图,很直观,很难出现结构性上的大的失误。我现在搞机械设计全部用的SOLIDWORKS,给我的工作带来了非常大的便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学到三分之一的功能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SOLIDWORKS的扫描功能确实好用,画弹簧要四次。第一次先画一个圈,第二次建一个弹簧的扫描线,包括弹射的螺距长度,第三次建一个弹簧的线径,第四次扫描建立弹簧。
做弹簧和做螺纹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螺纹为扫描切除。
往往还差一步:两端切除

网友E:
最近学了很多,感觉可以设计机器了

网友F:
这就是个工具,关键在于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学到三分之一的功能就是高手中的高手了。SOLIDWORKS的扫描功能确实好用,画弹簧要四次。第一次先画一个圈,第二次建一个弹簧的扫描线,包括弹射的螺距长度,第三次建一个弹簧的线径,第四次扫描建立弹簧。
做弹簧和做螺纹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螺纹为扫描切除。
好像不用这么麻烦,原来专门用多种方法画过弹簧,好像只需要画弹簧的中轴线、扫描的小圆圈、扫描。但要设置一个扭曲。

楼主:
竟没半个人为PRO/E说半句好话?
兴致勃勃玩1阵SW,也不见得比PRO/E好.
都差不多,最大区别PRO/E零件不能用中文,SW可以

网友H(2019-10-05):
Creo同步显示弹簧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