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小编经常看到有电工师傅们调试柜子,发图让网友们参与讨论关于电柜的设计合理性问题。

比如:电柜内的各电器元件安装和布局一般需要掌握哪些规范?柜内安装的好处有哪些?元器件在柜外安装、柜内布局时要考虑哪些问题?

欢迎大家说说自己学到的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也欢迎献言献策,必要时请附图说明一下,供更多的网友学习!

(回帖中点赞数多的网友,也将会获得额外的积分奖励哦,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利用点赞功能,对于精彩的发言献上自己的赞哦)

网友A:
刚好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好多人习惯将空开放最上面,下来是plc,再下来是继电器。

网友B:
容易发热的器件也要放在上面的。

网友C:
我们是把总电源开关放在电控箱侧面。底板上最上层是接线端子,下一层是plc,及中间继电器,再下一层是断路器及接触器开关电源,最底层是变频器。原则上380,220的线沿左侧线槽接线。plc等的24V线沿右侧线槽接线。这样是强弱电分离,在中间横槽内的线也是交叉的。plc与变频器也尽可能的远离。尽可能的避开器件互相干扰。这样的布局需要箱子大,接线不涉及铜排。

网友D:
安全放在首位,包括设备运行技术参数上的安全要求和使用方面的安全要求要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大功率设备安装在柜内要考虑相应的散热要求,多元件安装与同一柜内时还要考虑干扰的问题;
元件安装要方便操作和以后维护(特别是大功率设备);

网友E:
我是这么做的,重量大的放下,发热的刹车电阻之类尽量放柜外,动力电缆放最底下,控制电缆靠边,控制器和驱动单元预留间隔

网友F:
首先要考虑进线电缆和负载电缆大小。进线负载电缆在16平方以下可选用微断型开关。开关接线口距箱上下不少于140毫米距两侧不少于70毫米,超过16平方如25平方应采用塑壳断路器。接线口距上下箱板不少于180-200毫米左右,进出线在50平方时距上下要在250毫米。70-120平方时距上下要在300毫米以上150平方要在400毫米以上,两侧要在180毫米以上180-240平方时要在500毫米以上两侧不少于200毫米。电气件间隙250安以内不少于20毫米超过250安时不少于40-50毫米。单柜内负载塑壳开关安装125安以内不超十台超过125安时不超过6台以上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动开关
啥意思大神,一个微动开关想说啥呀

网友H:
大家都配上图好说明。

网友I:
5楼说得很好。语言简洁,清晰易懂。原则性很强。耶。大拇指赞!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动开关
啥意思大神,一个微动开关想说啥呀
因为他说到“进线负载电缆在16平方以下可选用微动开关。”
此“微动开关”非彼微动开关

网友I:
做电气系统的柜子,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则是符合EMC(电磁兼容)原则。具体发挥必须要符合原则才行。下面是西门子传动推荐的基本安装布线方法。可供参考。

网友J:
动力柜与控制柜分开,即便客户要求用一个,也是左右分开布局,泾渭分明,开左侧门---先断电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过是个笔误 明白的不会挑剔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I:
好图,存起来,太规范了

网友L:
在电柜比较多时候我喜欢控制柜和电源柜,变频柜分开做

网友M:
回复 网友I:
任老师威武,好图收藏了。

网友I:
看这些图,其实就是一个思路。一个原则。具体怎么做,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来决定。EMC(电磁兼容)规则,也是如此,理解它的实质,具体做要灵活。总的原则就是强弱物理分开,所有的部分导电外壳等电位处理。不能偷懒。一定要面面俱到。嘻嘻。

网友N:
回复 网友I:
版主,信号线的接地也和动力接地共用? 我接触到很多设计院的图纸压根就没考虑过信号接地,我有一次一个变频器在柜体里接地,信号线压根没地方接地,一接地信号乱套了,想做信号线单端接地也没辙。

网友I:
回复 网友N:
当然不是。信号线的地叫M(参考电位),它一般不做接大地的处理。图中所示所有的金属外壳和屏蔽层要接大地。其实我理解主要是等电位,具体接大地可以找一个最大的导体截面接地。系统有关的单元,所有金属外壳大面积连成一片。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