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如何让一个设备24小时内只能开2次·每次运行1小时·如何编写程序呢?求帮助·

网友A:
plc的具体型号,看看有没有实时时钟

楼主:
欧姆龙CP1E

网友B:
欧姆龙CP1E可以用时钟指令,不过需要自己再额外买电池装在PLC内,不贵,也就15元左右。

网友C:
楼主能多几个字吗?
CP1E不都带日历钟
没有日历钟时钟指令就是摆设
电池15元,呵呵 你敢用吗

上周深圳客户就换个不到50的电池,隔天程序数据丢失,为此来回飞,服务费就花了2k

网友D:
如果要求不高,用时控开关自动定时。

网友E:
可以利用三菱PLC的内部时钟做,先把时间写进PLC,然后读出,在写你需要的时间置位Y0输出,过一小时你复位就可以了。这种网上有实例的。

楼主:
·六楼的朋友·网上找不到么·还是谢谢你

网友F:
用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G:
会写24小时计时程序就明白了

网友C:
tim,cnt,+,CMP 等指令会用吧
造一个24h时钟,再比较就出来了

网友H:
我也是想的时钟不行就多用几个计时器来实现!
其实简单点就5楼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I:
用时间继电器加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何让一个设备24小时内只能开2次·每次运行1小时·如何编写程序呢?求帮助·

网友K:
哈哈;最简单的方法是外部用带时钟的定时开关来控制PLC电源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K:
直接买个符合要求的控制器就好了,国产的很便宜还带日历

网友L:
这个你用一个计数器、一个打铃控制器解决吧!
设备开一次给计数器一个计数脉冲,计数器计满2次输出信号给PLC禁止再次启动。
打铃控制器在每天指定时间输出复位脉冲复位计数器,
这种配置就是买一个计数器和一个打铃控制器(淘宝购买的话加起来不足百元),这样你的设备不运行时断电不断电都无所谓了,PLC时钟也不用管了

楼主:
非常感谢论坛中的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E:
这个我假设的是2点和24点的程序,你看看能用哇,我也是刚学。

网友M(2020-02-22):
要想精确就加时钟,简单就是自己做一个计时器

网友N:
回复 网友C:
厂家电池好像是65-75的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