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请问三菱plc,ALT  与ALTP的区别。谢谢。

网友A:
带不带上升沿的区别

网友B:
前者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导通,后者只在上升沿时导通一次

网友C:
有些指令是单周期指令,如INC,DEC,这些指令使用时要加P,INCP,DECP.
单周期指令,每个导通的周期都会执行.

网友B:
这也算是三菱的一个特点,编程手册上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