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7):
guanyumou版主与路过的大神们:
   您们好,最近我对台达06XA模块用通信读取和写入参数怎么也不成功,例如我读取模块通道1.2的平均值,数据地址用40CE,模块没有反馈信息,我想是这个地址我写错了,不知道这个地址要怎么求得呀!我看了台达PLC与MODbUS地址对照表,始终搞不明白,所以请求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模块通信参数怎么设置的?告诉一下!然后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模块!而后再解决PLC程序!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模块我初始化了,默认MODBUS ASCLL,7 E 1.我用串口助手试了无数次了,没有反馈信息,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读取的数据地址要怎么算出来,我看了一些资料,有些好似参数地址减40001。我看永宏教程又是参数地址加400001,但是这样地址转换成16进制就有5位数了,这些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有知道我那里弄错了,搞得我头都大了,模块地址我改成10了,好似台达PLC默认地址是1样,所以为了区分,我就把模块地址改成了10,模块其它参数都是初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模块我初始化了,默认MODBUS ASCLL,7 E 1.我用串口助手试了无数次了,没有反馈信息,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读取的数据地址要怎么算出来,我看了一些资料,有些好似参数地址减40001。我看永宏教程又是参数地址加400001,但是这样地址转换成16进制就有5位数了,这些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有知道我那里弄错了,搞得我头都大了,模块地址我改成10了,好似台达PLC默认地址是1样,所以为了区分,我就把模块地址改成了10,模块其它参数都是初始值。
模块通信参数也就是:Modbus ASCII、7,E,1、站号为10,对吧!波特率呢?
你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读一下实际地址为16590保持寄存器或者输入寄存器,看看通信成功否?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 嗯!对,通信参数是这些,波特率为9600, 现在时间不太够,下午下班以后在试了,16590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 嗯!对,通信参数是这些,波特率为9600, 现在时间不太够,下午下班以后在试了,16590是怎么来的呢?
先按我的方法去测试,然后把结果反馈一下!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您说的Modbus Poll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我下班了就在网上下了一个并安装好,然后看了一下教程怎么使用,但是网上下载的Modbus Poll与教程不一样,后来在工控网上找到了您发的这个软件和教程,现在正在下载中,估计今晚用不了了,到时测试后,在把反馈信息告诉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您说的Modbus Poll这个软件我没有用过,我下班了就在网上下了一个并安装好,然后看了一下教程怎么使用,但是网上下载的Modbus Poll与教程不一样,后来在工控网上找到了您发的这个软件和教程,现在正在下载中,估计今晚用不了了,到时测试后,在把反馈信息告诉您
好!有问题随时跟帖!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我上传了8张图片,每四张图片为一种设置的数据内容 ,分前4张和后4张, 请您过目,这个我还看不明白,不知道是些什么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刚才上传的没有按您的参数设置,没有仔细看,现在这四张就是按您的数字设置的,地址是1,但是模块地址我改成10了呀,为什么要写1呢,这个出来的数据太多了,一个屏都不够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刚才上传的没有按您的参数设置,没有仔细看,现在这四张就是按您的数字设置的,地址是1,但是模块地址我改成10了呀,为什么要写1呢,这个出来的数据太多了,一个屏都不够显示出来。

看样子地址为1是通信上了啊!收发报文都有了!
+9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您的意思我这模块地址是1 ?没有改成功对吧!现在我的485连线接了模块与PLC,它们是并联的,也就是说这个1,也许是读取的PLC的地址,而不是模块的地址,模块地址我修改成10了,而且我用FROM指令读取地址看过已经修改为10了,然后我断开PLC与模块的总线,用485连接通信方式。还有这个16590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B:
40CE十进制就是16590
如果485只连接06XA模块
读出的数据是从“CH1输入信号平均值“(地址H40CE)开始往下的十组数
另参考下台达官网的Modbus远程I/O通信的例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胡大侠:
   您好!首先向您表示感谢,在我遇到有困难时,是您们呕心沥血的指教,让我在工控的道路上不断成长,我的成绩离不开您们的帮助,感谢您们,谢谢,您们的推荐对我来说都是有帮助的,我会认真去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guanyumou 版主:
    您好!您说的对,我把PLC485线拆了,重新测试,模块的地址就是1,收发报文都有,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我改了地址后,地址会自动变,还有就是PLC与模块地址都是1 ,这样通信没有错误吗?我刚刚又重新给模块修改了通信地址,但断电后重新上电,模块通信地址就又自动变为1了,这是为什么呀,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呀!以下就是我写的程序,通电与断电再上电测试,好奇怪。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我把30那行的程序删除了,也还是那样,重新上电地址也会自动变为1,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anyumou 版主:
   我把30那行的程序删除了,也还是那样,重新上电地址也会自动变为1,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仔细看看模块手册,看看如何修改模块地址后掉电可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