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怎么实现使用旋转编码器来确定推杆电机的伸缩长度。旋转编码器的安装方式, 然后跟PLC选型和编程

网友A:
测伸缩长度用光栅尺不更好,或者用拉绳编码器

网友B:
测量长度可以考虑磁栅尺,用法和编码器一样,更直接的测量

网友C:
  要根据编码器旋转一圈电机推杆实际的伸出长度这个对应关系计算,比如编码器一圈1024那个脉冲,推杆伸出10mm  那就是1个脉冲数大概对应0.009mm  然后根据读到的脉冲数就知道推杆的行程了
  直接安装的话,附件图片可以参考下, 或者楼上建议的拉绳传感器、磁栅尺应该都可以

网友D:
能把你的“推杆电机”发个图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目前是这样设计的支架,客户要求是能够获得中间杆的抬升的角度, 我们的想法是通过获得推杆电机的长度 ,在通过PLC 编程  来获得角度 ,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对于这样的角度 PLC 编程运用的公式中的常数,怎么来调试到误差最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D:
客户要求是能够获得中间杆的抬升的角度---明确
怎么实现使用旋转编码器来确定推杆电机的伸缩长度----误导观众
这个与到机械的探讨很容易
猜测转轴在这里
在转轴上按个编码器,或简易码盘(精度允许的话这最简单)

或者买个倾角传感器安装在要检测的“中间杆”上,或转架上
单轴的,精度0.1°,分辨率0.01° 大几百元一个,安装简单,精度高,工作量低,直接数字量
双轴的便宜,牺牲精度分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我想问一下,无论倾角传感器还是 编码器  他们输出的信号传输和读取是有专门的设备, 还是这些传出的信号能不能直接被PLC 编码器直接读取, 两者之间是否需要添加其他设备, 我们的想法是想根据这些反馈的数据,通过电子显示屏的触控开光来调节状态 , 或者我在控制屏上输入一个角度, 推杆电机就会运行到那个角度。

网友D:
有多种输出形式(肯定的是没有开关量)
比如4-20ma,1-5v RS232 这是倾角传感器

脉冲的,有编码器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
用个接近开关数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