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如图所示,我要写个电子秤测量程序,1个工位测量,测量结果分4种情况,分别是OK,轻度不合格,重度不合格和基本不合格。

以前写过多工位测量,单工位排出不良的程序,用三菱的左移指令

这个单工位测量,多工位排出的程序我一下子想不到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分别和储存结果。

请求论坛各位大佬了!

网友A:
一样,还是移位指令,不过这里是多个移位指令

楼主:
刚刚想了一下,把每次的测量结果用以16位的结果填表或者右移到一个MD中,然后根据每个MB的判断数字把对应的气缸打开,附上原理图和推导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个移位指令恐怕不行,我找找西门子有没有能移字节的

网友B: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就用普通指令搞定了(信捷PLC),称重完成后就判断结果让M置位,比如OK M10,轻度不合格M11,重度不合格M12和基本不合格M13.4个出料口分别有4个关电开关(X0-X3)检测料到达置,然后控制对应的气缸动作(Y0-Y3),用光电开关的下降沿复位对应的M。
假设称重完成判断是OK的,M10置位,当物料到OK位置时X0导通,Y0输出,然后X0复位,M10复位。我这个是用输送带传送物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兄弟,那举个例子,第一个是良品的时候,输出一个M10,那下一个判断是M11的时候,对应的M11气缸就会打开,这个时候就会存在混料情况了~~~这个是一个料接一个料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怎么不行,我做过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程序例子参考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称重分类,写入D101;拨料臂下降、拨料MOV D100 D101 K5;拨料臂上升;判断D102=1、D103=2、D104=3、D105=4时1——4工位气缸动作并清零数据,拨料臂返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兄弟,那举个例子,第一个是良品的时候,输出一个M10,那下一个判断是M11的时候,对应的M11气缸就会打开,这个时候就会存在混料情况了~~~这个是一个料接一个料的~
我的那个是必须出料完成才判断下一个的
如果是一个料接一个料,那就先暂存一下,然后在最近一个出料位置再判断,比如称重完毕把重量值从D100先传到D110,到了X0位再把D110传至D120,然后用D120的值去判断。当然这样最多也就多一个物料,如果再多就不行了。

网友D:
用一个寄存器来存储测量果,用FIFO的方式传递,在需要的时候提取数据,

网友E:
看一下字左移,依单个D为单位进行移位

网友E:
mov k1m0 d0,用这种方式传值
k1m0 表示m0,m1,m2,m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程序例子参考参考一下~
根据称重结果M100/M110/M120/M130四个标志位1个ON3个OFF,进行移位,后面对应标志位ON后气缸就动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个移位指令恐怕不行,我找找西门子有没有能移字节的
西门子的有有移动字节的

网友G:
①在称重工位的时候,将称重结果赋值到寄存器VW0(称重结果对应四个排料气缸,分别对应数值1、2、3、4)。
②、物料从称重工位到一号排料气缸时候,将VW0的数值传递到VW2,同时将VW0的值赋0.将VW2的数值与1做比较,等于就排料,不等于就推送到下一工位。
③、物料从一号传到二号时候,将VW2的数值传递到VW4,同时将VW2的值赋0.将VW4的数值与2做比较,等于就排料,不等于就继续推送到下一工位。(在vw0等于0且一号工位检测无料时,可以从称重工位放料到一号工位。)
以下同理……

楼主:
昨天想了想,按我的思路把程序做出来了,用到move指令和比较指令,比较简单,逻辑也试过,没啥问题,附上,供各位大佬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兄弟,我的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H(2019-11-08):
这个控制用4个移位指令,或一个字移位指令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