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绝对值步进电机的应用

网友A:
我表示绝对是第一次听说这二种产品的电机。

网友B:
 步进带增量式编码器或者绝对式编码器就是闭环步进,和普通步进的区别是能在一定转矩范围内实现闭环控制,达到伺服的效果;
但是就算加了编码器,一般步进的转矩还是太小,所以可以在小负载  低转速的应用中替代伺服电机;价格比伺服便宜,最大速度大概
只能达到伺服额定转速的一般,高端定制的例外;品牌的话 东方,鸣志,雷塞,这些都有做

网友C(2021-09-13):
绝对值步进是个非常好的产品,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代替原来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现在市场主流绝对值步进,其实都做得比较好,功能性方面远好于现在伺服(伺服大都使用带电池的绝对值编码器)。而所有推出绝对值步进的厂家,都使用不带电池绝对值编码器,好处主要有2:a.即使长时间不使用,再次运行时,位置依然存在,而带电池的约半个月后,电池耗尽,位置已经不在;b.即使编码器线出现问题,也不影响位置值,因为位置值在编码器。我所知道的有两家较好,中国市场也容易买到,1.日本东方,编码器使用机械原理,编码器结构使用类似钟表齿轮,可以找欧立恩拓购买。2.意大利爱维EVER,编码器使用韦根原理,属于磁性编码器,位置值由无数韦根丝确定,上电读取即可。分辨率17bit,绝对值圈数多达16bit。可以找东莞爱维运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购买。

网友D(2021-10-20):
东方马达就有贵的一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