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应该很多电工触电过,只是因为地面干燥、绝缘鞋好,可能没产生大的后果,但是最近频繁看到有人触电身亡的案例, 有焊工触电身亡的, 有个老板说他们把他们全厂的电源都改成了漏电保护开关了, 我问有没有经常跳闸的问题? 他说有经常去合闸,总比出了事故强。

我有个疑问, 做好接地,凡是漏电的都会跳闸能不能避免触电事故?

为什么多数设备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A:
抛砖引玉吧
首先,电缆对地存在着分布电容,产生“漏电”
变频器的话,高次谐波产生“漏电”
还有么就是设备上的原因,比如电机外壳受潮等等的原因

网友B:
漏电开关没有必要大量使用,在有些不应该跳闸的场所,漏电开关却频繁跳闸,反而觉得模糊控制更好,在绝缘良好的场所,就没有必要使用漏电开关

网友C:
对地漏电(单相漏电)漏电断路器可以防止大部分事故(漏电断路器本身有可靠性),但是相间触电与单相2根线之间触电(例如电焊变压器的焊钳与搭铁地线之间触电)你依然没法防止

网友D:
本胖觉得工业场合多数情况下都不适合漏电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末端用电设备,也有的用了带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胖觉得工业场合多数情况下都不适合漏电开关。

一旦发生触电事故,他都会怪电工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和接地问题。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做好接地,保护接地,有些时候比漏电保护器都好

网友F:
漏电保护不是万能啊,人如果连基本的安全意识都没有话,就算有九条命也不够,何况设备很多就没办法安装漏电保护,勉强调高保护值的话和没装根本没区别

网友G:
有相当大的问题,首先理论上的漏电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旗下分路很多的总开不能用,但国家级相关设计院都设计为使用漏电,我就多次处理过这类故障,就是拆除漏电功能,不过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设计院在设计电梯供电时都不用代有漏电功能的开关,比较矛盾。感觉漏电开关在终端用户使用比较好,

网友H:
良好接地是安全保障,漏电断路器也是预防漏电事故的设备,现在安全部门来检查,没漏电断路器检查不合格的……

网友I:
我在机械制造这行37年啊,80年代就没有漏电保护开关,我曾经在锅炉厂工作。电焊工、冷作工特多,我感觉就是控制焊接设备的控制箱必须安装合理,必须接地,接地线很关键。还就焊把线不能乱来。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相当大的问题,首先理论上的漏电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旗下分路很多的总开不能用,但国家级相关设计院都设计为使用漏电,我就多次处理过这类故障,就是拆除漏电功能,不过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设计院在设计电梯供电时都不用代有漏电功能的开关,比较矛盾。感觉漏电开关在终端用户使用比较好,
电梯用了变频器,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到电机线圈,电机外壳以及外部导电钢铁结构切割磁感线产生感应漏电无法被屏蔽,漏电基本是必然,如果一漏电就造成跳闸,电梯里面的人吓死。

网友C:
上次一个项目,客户方一定要在设备总电源选用漏电断路器,我无奈只有选用施耐德330A漏电断路器(漏电流整定值1A,我不知道漏电值1A还能够保护人体触电吗?然而设备12个伺服、9个变频器,整定小了在300mA时启动就直接跳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上次一个项目,客户方一定要在设备总电源选用漏电断路器,我无奈只有选用施耐德330A漏电断路器(漏电流整定值1A,我不知道漏电值1A还能够保护人体触电吗?然而设备12个伺服、9个变频器,整定小了在300mA时启动就直接跳闸),
1毫安就能对人类造成重大伤害

网友C:
如果要求设备安全一般增加隔离变压器还算好一点:不过尊崇欧标的那些家伙特别要注意了——欧标是规定隔离变压器次级一定要接地的,所以我认为欧标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网友K:
手动操作的设备应该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L:
漏电开关没有必要大量使用,在有些不应该跳闸的场所,漏电开关却频繁跳闸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有相当大的问题,首先理论上的漏电是不可避免的,作为旗下分路很多的总开不能用,但国家级相关设计院都设计为使用漏电,我就多次处理过这类故障,就是拆除漏电功能,不过也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设计院在设计电梯供电时都不用代有漏电功能的开关,比较矛盾。感觉漏电开关在终端用户使用比较好,
这说明几点
1.级别没达到国家级
2.电梯,这类设备可能处理的比较好,避免由于“漏电”引起的突然停车.

网友M:
总开可以不加,局部设备还是可以加的,人命大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