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ID

楼主(2019-08-28):
有大神可以把永宏范PID的用法详细的解释一下吗?永宏的手册语言习惯好像不一样,不好懂。谢谢

网友A:
亲,把您的永宏手册先传一份上来哦。

楼主:
只有纸质版的

楼主:
想了解SR,PR,等寄存器怎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了解SR,PR,等寄存器怎么用

SR,PR会连接实际的寄存器:

例如SR上连接了R1000,那么R1000~R1007和手册上SR+0~SR+7一一对应.
那么R1001对应于SR+1,也就是目标设定值,用户通过MOV指令可以设定.

R1006对应于SR+6,也就是模拟量输入值,将你的模拟量输入MOV到R1006中。

OR连接的就是经过PID的输出值,也就是R1010就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