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通讯参数不对

网友B:
设置根本不对;另外COM2e用下面的接线;

网友C:
再给你一份PDF的

网友D:
和校验打钩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不过记不得怎么解决的了,当时是直接打威纶的客服,她叫我怎么调我就怎么调就搞定了

网友F:
楼主你选择无协议肯定是不对的!扩展485BD和触摸屏通信,通信协议应该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专用协议)!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朋友,以上所述方式一一试过还是不行……。威伦屏用台达DVP-EH系列485通讯成功,自制的通讯线所以应该不存在线的问题。FX3U-PLC编程口与威伦联机通讯成功(参数设置胡乱设都可以连接,试过)。想加块485-BD板好使用方便,就是连不上,还望有高人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以上各位朋友,以上所述方式一一试过还是不行……。威伦屏用台达DVP-EH系列485通讯成功,自制的通讯线所以应该不存在线的问题。FX3U-PLC编程口与威伦联机通讯成功(参数设置胡乱设都可以连接,试过)。想加块485-BD板好使用方便,就是连不上,还望有高人指点。谢谢各位。
程序中编写一段这样的程序:
解释如下:
1、数据长度: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起始符:无
6、结束符:无
7、控制线:RS485接口
8、校验和:有
9、协议选择:专用协议,即就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10、控制协议格式:格式4,即就是有回车和换行符
11、D8121里保存的PLC站号为1
12、D8129超时检测时间为100ms

威纶触摸屏里这么设置,注意和PLC的485BD连接的实际端口号!

楼主:
谢谢。已解决问题了。

网友G:
我就是直接用MT8121iE默认值(FX3U,4线485),FX3U-485-ADP,一次性通过

网友H:
回复 楼主:
请您帖一下您的解决办法,然后结帖处理,此帖就非常有意义啦

楼主:
用三菱FX3u系列PLC(FX3U-485-BD)与台达DTA系列温控器做RS485通讯,采用:RS指令写数据; M8161置ON ,ASC11码写入:01 06 47 01 03 E8 FA CR LF;其中:47 01是地址码;03 E8是数据码(1000), XX求和校验。PLC参数设置:专用协议通信,格式4(有CR,LF)。无法连接写入不成功。求解答。一直连不上,求和校验好像错了,M8062指示6201错误校验错误。请高人解答

网友I(2019-10-08):
回复 网友C:
下载收藏,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