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台达官网下载的ISPSOFT 中的USB驱动不能安装,大咖们的电脑是怎么和AS228T连上的呢?

3.07

3.08

两个版本的都试过了。哎,官网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2020-02-10):
从来没有出现过,从3.06到3.09都没有遇见过,你可以用网口连PLC

网友B:
和你系统版本有很大关系,我之前和你一样,装WIN7 32位系统,然后装台达软件,USB驱动就能正常安装使用,如果是WIN7 64位的系统,就装不了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