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8):
电机为45KW,低速转高速瞬间空气开关频繁跳闸,相关的接触器,时间继电器等已全换新的,线路设计逻辑也没问题毕竟用过好几年了,运行电流钳表测试2~3A的误差,电机每相绕阻,阻值每什么误差,电机对地绝缘均在10M欧以上。问题出在那里了?在这请教各师傅了

网友A:
有没有图纸?发上来看一下。低速多少,开关在125-140之间不应该跳,电机应该没问题 其实很好解决。

网友B:
断路器性能劣化或者整定电流值被哪个不懂的家伙调低了

网友C:
应该是空开性能不好了、建议更换空开

网友D:
建议你将负载断开,试验下空载双速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分别看看低速接触器是否工作正常?按照电气原理图检查.....

网友E:
先看看主回路的接线,先确认主回路的接线准确

网友F:
低速额定电流?高速额定电流?空开什么型号?额定电流多少?没这些数据神仙也没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