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怎么选

楼主(2019-08-28):
铭牌标100A的发电机可以带100A的负载吗?是不是要在100A上打一个折扣,比如说只能带90A负载?亦或是多少?

网友A:
这些不太懂我在配套设计时都是按有效百分之70功率,也咨询过柴油发电机厂家,它们说假如一百千瓦就能带一百千瓦,柴电厂家已经留出余量,我想也对,此时有可能柴电机组处于最大工作状态。

网友B:
学习了,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网上看的好像都说要打折的。

网友C:
在国内是用主用功率即连续功率来标称的,发电机组能够在24小时之内连续使用的最大功率我们称之为连续功率,而在某一时段内,标准是每12个小时之内有1个小时可在连续功率的基础上超载10%,此时的机组功率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大功率,即备用功率。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的是主用600kw的机组,那么你12个小时之内有1个小时可以运行到660kw,如果您购买的是备用600kw的机组,假如您不超载平时都开在600kw,其实该机组一直都开在超载状态(因为该机组实际额定功率只有480-510KW),这对机组是非常不利的,将会缩短机组的寿命和造成故障率增高。
1)视在功率的单位为KVA,我国习惯用于表达变压器及UPS的容量。
2)有功功率为视在功率的0.8倍,单位是KW,我国习惯用于发电设备和用电设备。
3)柴油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是指24小时可连续运行的功率。
4)最大功率是额定功率的1.1倍,但12小时内仅容许使用1小时。
5)经济功率是额定功率的0.7--0.8倍,是柴油发电机组不受时间限制可长期运行的输出功率。在该功率运行时,燃油最省、故障率最低。

网友D:
发电机的确可以正常输出铭牌功率,而且还可以超载5%~10% !!
不过如果你的设备属于冲击性负载就需要考虑了:例如100KW发电机组直起电机最大也就是18.5KW左右电机,换成变频器启动的话可以启动近75KW电机!!
至于电热管加热类负载如果是分批分组启动,差不多可以达到100KW

网友E:
按照输出的话是的,100A的额定输出电流可以带100A的使用负载,但是有个不能避免的问题就是负载,比如说电机的启动电流,这玩意很容易导致柴油发电机的输出电压陡然下降,然后就连接触器都吸不住了,还怎么启动

网友F:
发电机的指标,一般都是指的负载有功功率。所以100A额定值应该是允许连续工作的。

网友G:
得看你的负载是电机还纯阻性负载,电机负载要选大得多了

网友H:
这是康明斯的型谱,可以参照理解一些术语,选发电机还要考虑负载性质以及是否有负载突加(比如电动机起动)的情况,最大允许负载突加一般不超过发电机总容量的60%。再就是要考虑是否会并网使用,相应的需要配并网控制模块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在国内是用主用功率即连续功率来标称的,发电机组能够在24小时之内连续使用的最大功率我们称之为连续功率,而在某一时段内,标准是每12个小时之内有1个小时可在连续功率的基础上超载10%,此时的机组功率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最大功率,即备用功率。也就是说,如果你购买的是主用600kw的机组,那么你12个小时之内有1个小时可以运行到460kw,如果您购买的是备用600kw的机组,假如您不超载平时都开在600kw,其实该机组一直都开在超载状态(因为该机组实际额定功率只有480-510KW),这对机组是非常不利的,将会缩短机组的寿命和造成故障率增高。
1)视在功率的单位为KVA,我国习惯用于表达变压器及UPS的容量。
2)有功功率为视在功率的0.8倍,单位是KW,我国习惯用于发电设备和用电设备。
3)柴油发电机组的额定功率,是指24小时可连续运行的功率。
4)最大功率是额定功率的1.1倍,但12小时内仅容许使用1小时。
5)经济功率是额定功率的0.7--0.8倍,是柴油发电机组不受时间限制可长期运行的输出功率。在该功率运行时,燃油最省、故障率最低。
你这个有点自相矛盾了,你上面说主用功率就是连续功率,在连续功率上加10%为最大功率。下面主用功率600kW,最大功率660kW才对,怎么成了460kW?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是康明斯的型谱,可以参照理解一些术语,选发电机还要考虑负载性质以及是否有负载突加(比如电动机起动)的情况,最大允许负载突加一般不超过发电机总容量的60%。再就是要考虑是否会并网使用,相应的需要配并网控制模块等。
我们一般都是按照额定功率60%作为最大的使用功率的,这个数据是哪里来的,本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直这么用的。UPS也是这个原则,根据标称的KVA数值×0.6作为最大的使用功率。
另外,负载如果是电机,必须考虑启动电流我们一般是按照发动机/UPS标称功率×0.2作为最大使用功率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I:
按错数字了,是660

网友K:
要看你负载的性质,电机类的起动时电流会大很多,起动后又是正常的电流,带这类负载就要考虑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