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请问各位大神红圈内接口是什么接口?有什么功能?谁有PowerFlex 700系统图?

网友A:
居然会使用悬赏,居然只有1分,居然没有“图”。。。

楼主:
晕,忘了上传图片了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底部还有一个圆形接口,红圈里的借口和底部的圆形接口是连接在一起的,是连接电脑用的,有专用的连接电缆,所以不用纠结了,这个接口基本用不到,你把它拔下来都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