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最近修一台三基sa变频器,2.2kw,原故障为运行一段时间面板会黑了,重新启动也不报故障,怀疑是开关电源故障,清洁上上电量主板5v电压,发现有点偏低,正准备好好测量,电压没有了,开关电源不起振了,量2844电源电压在十二伏到十四伏间闪动,8脚电压也是跳动,应为震荡保护了,拔下5v电源两只电容10v,470uf测量,有一只有漏电电阻,全部换新了,上电,仍然老问题,脑子一短路,把3欧电流检测电阻给短接了,想看看到底是不是过电流引起的保护,两秒开关管直接炸了,按道理负载重不至于这么快,怀疑+5v电路问题,电阻,电容都查过,现在只剩一个贴片三端稳压管,丝印是3B  551,请问一下老师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还有现在的检修思路应该放在哪里。因为本人基础知识不踏实,所以修变频器喜欢模拟各种信号,上电测量,问题容易暴露出来,我有个想法,就是带电压反馈光耦的开关电源,能不能挑开输出端,然后并联一只可调电阻,让震荡芯片从低到高驱动开关管,让问题一点点暴露出来,假如可以的话,可调电阻怎样选择好一点,谢谢老师

网友A:
反馈电路,含光耦、TL431、采样电路,没有几个器件呀。电路板搭好的电路,是最好的检测条件,没必要另搭电路进行检修。
图中DU1应该是2.5V基准电压源电路TL431。重点确诊431和光耦的好坏。

楼主:
谢谢咸老师,故障已经找到了,是开关变压器故障,应该是匝间短路了,一开始怀疑过,拆下来量各路电阻值,没发现异常,然后用的别的开关变压器导线连接主绕组和反馈绕组试机的,因为5V线圈未连,然后2844芯片6脚输出一只18V稳压管击穿,导致故障依旧,然后我就默认了变压器没有问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找个别的变频器,并接530V母线和+5V电压,芯片反馈绕组电压至故障变频器进线强行震荡,才发现是开关变压器坏了,也算是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咸老师了,顺便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最近搞一台西门子v20变频器,5.5kw的,说是开机过程中报过电流,我上电后发现面板显示有问题,数字不全,检查发现内置面板显示器边角破了,网上买了个二手主板带显示器,换上去显示正常,但是启动即报F60.Asic超时。我想请问一下老师这个是主板问题还是别的故障,谢谢你了,还有v20变频器我观察了电路板,开关电源部分竟然没看到电解电容,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您的几把大作我都买了,老师什么时候辛苦出个西门子变频器的维修资料我们学习学习。这种变频器跟国产的差别挺大的,麻烦您了

楼主:
开关电源部分,只有几个大功率贴片电容,

楼主:
刚刚又查了一下几路电压,发现应该是买的主板有问题,量端子板10V正常,24V电压对0V测量只有11.45V,而我的原主板测量是23.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