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我最近没有时间制作了。发现一种电解耐压没测试器分享给大家:这里也是用到了电子管收音机变压器。次级有500V ,250VT 6V.我查了一下网,没有相应的变压器,但有双6.3V和双300V的,应该也能用,图中:无非是把次级的500V和250V串着用了,就等于750V电压。那么双300V就是600V.应该能满足要求。电路工作过程是:次级750V经C1 C2和4 个整流管组成倍压整流,1400V左右的直流电压。下面是全文: 测量电路如图1所示。变压器T的6V经D5整流、C3滤波后,提供调整管Q的基极电压。调整W可控制Q的导通程度。即控制集电极A点对电压在4V-1400V之间变化。高压绕组输出的500V电压,经C1、D1-D4组成的倍压整流电路整流,C2滤波输出1400V高压。测试时,被测器件接在A、B之间。W阻值调小,Q的基极电位下降,A点电位上升。直至毫安表指示出被测管的额定反向电流(被测的小功率管<0.1mA,大功率管<1mA为宜)。这时电压表指示的电压值即为该反向电流下的反压。测大阻值电阻时,电阻接在A、B间,用电压表读数除以毫安表读数,单位:Ω=V/A。每次用完,将W调到最大,使输出电压回至低点4V。

二、元器件选择
  Q要求在Ic=1A时,β≥5,BVcbo≥1500V,反向漏电流<0.01uA。可从C1942、C2027、BU208等高反压管中选取,并加散热片。T为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旧货市场可购到。
  电压表内阻10kΩ/V以上。最好有:1500V、500V、250V、50V、10V几档。毫安表应有0.5mA、5mA两档。可分别用万用表代替。制作时要注意电路之间的绝缘。

我认为:这种耐压测试器输出电压是可调的,所以不至于损坏电解电容!当然,其实33UF以下的电容也没有必要去测,因为商家也不会为这廉价的器件去造假!33uF以下的因为充电很快,也不好读数。我是这么认为的。要是我做,也会加上数字表头,用着方便,也好看,没时间做,大家有时间有条件的可以试试。至于变压器,陶宝上能买到次级双300V和双6.3V的,我们可以代替原文的变压器试试。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测电解电容?常见的电解电容耐压也就几百V,没必要用1500V电压去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也可以测稳压管,以及整流桥,三极管呀。对于电解电容,有个可调功能,不至于损坏电解电容。

网友B:
挺好。采用最基础的晶体管电子电路原理,实现某些可操作的专用测试装置,这在小规模的单位还是很有用处的。毕竟专业的测试仪器,不是都有条件能买的。这样的小电路,既可以解决一些棘手的测试问题,又可以激发自己动手的小制作。提高了专业的兴趣。

大拇指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我变压器都买了,就是没时间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过去,现在学校的校办工厂里,我没也做过大量的专用调试和检测小电路,小装置。就是为了调试,测试元器件,维修使用的。后来发展了,都是买一些专用测测试仪器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