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信号来源

楼主(2019-08-29):
车间的油泵想改为变频器控制,加压力开关信号控制转速,现在有个问题,油里有切割下来的粉末,压力开关会有影响吗?用哪种压力开关更理想,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啥油泵?液压油泵?冷却油泵?润滑油泵?

网友B:
加过滤器!

楼主:
就是普通的离心泵,35千瓦。给十台机供切割油,有时五台机不开,总管路压力就上去了。原来是星三角启动,现在想变频,恒压。

网友C:
铁屑采用过滤器进行过滤吧!
有压力探头部位带过滤网的油压开关

楼主:
我们切割的是金属,切割油里有金属粉末,怕压力感应器管路里那头被粉末粘到了,压力会不会感应不到啊。

楼主:
是模拟量的吗?我们要恒压控制,但是不要常开点那种,会频道启动吧

网友D:
PID控制。用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切割的是金属,切割油里有金属粉末,怕压力感应器管路里那头被粉末粘到了,压力会不会感应不到啊。
感觉会影响到压力传感器,建议压力传感器前端装过滤网,压力传感器建议选择4-20毫安或者0-10V等模拟量输出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F:
这样的应用环境对压力要求不高,最节约的方案可以用远程压力表加变频器搭配,懒得动手的话网上可以买整套的恒压供水的

网友G:
我觉得你这用多段速控制不是也好嘛!切除一台油泵一个段速!应该可行!

网友H:
在电源前面加滤波器.做好防干扰的措施

网友I:
管路上加一根分支,分支上焊接一个法兰,垫一片薄胶片,再加一片法兰焊接一个装传感器的小容器。容器内注满液压油。这样不怕污染,腐蚀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