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上位机是FX5U,对应MR-JE-C,通过总线控制使用轨迹模式,但是回原点后再走位置没有指定链接软元件去清零当前位置,但是手册上也没找到,只有SLMP指令跟Cia 402,但都没示例,有些看不懂,想求助下各位大佬有没有范例程序

网友A:
JE-C不是很方便使用,暂时没找到清零当前值

网友B(2020-07-07):
最近也在学习JE-C的伺服,我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要清除当前值?是用在相对定位一直向一个方向走的情况下吗?如果是滑台模组的话是不是就不会有你说的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公司自己有做一项功能是原点偏移功能,就是回原点完成之后再走一段位置,然后给当前位置清零作为零点

网友C(2023-03-01):
可以用modbus TCP通信修改原点回归方式为数据设定型,进行原点回归就可以了。JE-C支持CCLink IE field basic通信,modbus tcp通信和SLM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