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当服务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时,SD1282.0会从1变化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当服务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时,SD1282.0会从1变化为0

plc作为客户端,假如服务器处于连续发送模式,那么SD1282.0是不是就不会变为OFF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当服务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时,SD1282.0会从1变化为0

plc作为客户端,假如服务器处于连续发送模式,那么SD1282.0是不是就不会变为OFF呢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有如此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当服务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时,SD1282.0会从1变化为0

plc作为客户端,假如服务器处于连续发送模式,那么SD1282.0是不是就不会变为OFF呢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有如此之问?

谢谢guanyumou 版主的帮助,只是假设,我是见很多调试软件上有连续发送这个功能,手头上也没PLC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当服务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时,SD1282.0会从1变化为0

plc作为客户端,假如服务器处于连续发送模式,那么SD1282.0是不是就不会变为OFF呢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有如此之问?

谢谢guanyumou 版主的帮助,只是假设,我是见很多调试软件上有连续发送这个功能,手头上也没PLC测试
以太网调试助手也可以定时发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三菱PLC大神:

我想知道这个SD1282
1.这个SD1282 是不是SOCOPEN指令执行后就变ON呢?
2. 那这个SD1282 什么时候变为OFF?

1、打开完成后为ON。
2、执行SOCCLOSE后为OFF。

谢谢cvlsam 版主解答,但是看下图,是通过SD1282的下降沿来执行SOCCLOSE的,所以第2个回答有点矛盾啊
当服务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时,SD1282.0会从1变化为0

plc作为客户端,假如服务器处于连续发送模式,那么SD1282.0是不是就不会变为OFF呢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有如此之问?

谢谢guanyumou 版主的帮助,只是假设,我是见很多调试软件上有连续发送这个功能,手头上也没PLC测试
以太网调试助手也可以定时发送啊!

是的,也可以手动发送,我是说的假如勾选了连续发送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