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8-29):
日本三相变频器接单相接RS(即L1,L2)是没问题的,变频器能正常使用,但功率可能会有点区别。最近我注意到富士的FRENIC-mini中国单相版似乎是由三相版改过来的,就是它的R和S是用连接片连接,而输入接线就只接R和T,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家里的安川V1000的R和S也用连接片连接,然后接RT,能正常点亮,接电机连续运转一个小时也没问题,就是不知道功率是否能跟直接接日本三相电功率一样

楼主:
有没有人呀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的型号,有些型号是支持单相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呀
功率感觉有点尴尬,因为扭矩会比正常的小

网友C:
一般单相变频器内部储能电容容量比同电压同功率变频器要大

网友D:
从原理分析,输入的线电压不变,单相输入,在直流母线是2个波头,而三相输入呢?在直流母线就是6个波头。所以,从供电角度来说,三相输入比单相输入在直流母线的脉动率要优越。纹波小嘛。当变频器的输出负载增大时,直流母线电压不会被拉很低,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在遇到同样的负载下,直流母线电压就会被拉低很多了。尽管有滤波电容的存在,还是会被拉低的。除非直流母线电容非常的大。储能充分满足负载电流的拖拽。那成本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直流母线的电压不能被拉低呢?这是变频器输出单元逆变器的工作原理决定的。就目前的电力电子技术水平,逆变器对输入的直流脉动率是有条件要求的。太大的直流母线纹波电压,会导致逆变器输出不正常,造成短路故障。具体信息可以去翻翻电力电子技术的教科书。这里不再赘述。

另外,单相电源的容量也是有限制的,满足三相电源输出的功率,对单相电源是否允许?也是要确认的。目前10个kW以内的单相电源容量是允许的。所以一般的单相输入变频器都被限制在11-15kW以内吧?

个见,还是考虑这些问题的呦。

网友E:
有些日本的厂家设计时单相AC220V与三相AC220V通用的;这种情况下用单相没什么区别;
有些是分开的,用单相供电带电机运行都可以,就是不一定能达到额定的功率值;